[emWin] EDIT_SetFloatMode设置之后有一个前导0怎么更改

楼主(2025-05-26):
设置范围为0.1-5.0,小数点2位,GUI_EDIT_NORMAL正常编辑
假如给的数为0.5,但是显示的数值却是00.50。
如果使用GUI_EDIT_SUPPRESS_LEADING_ZEROES不显示前导0的话,这个隐藏的话前导0又可以点到,虽然被范围限制住了

网友A:
emwin的这类函数弯弯绕比较多,推荐用sprintf+edit string函数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这类函数弯弯绕比较多,推荐用sprintf+edit string函数来实现

好,请问有没有相关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请问有没有相关案例

char buf[10];
float value;

sprintf(buf, "%.1f", value)

EDIT String函数调用buf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