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哪里有定点运算的库下载啊?

楼主(2025-05-27):
如题,谢谢,需要用到Q15,Q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IS DSP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cmsis dsp中比如q15求和,它的参数太多了,原地址,目标地址,数据个数,影响效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sis dsp中比如q15求和,它的参数太多了,原地址,目标地址,数据个数,影响效率啊

这种的可以忽略,你的是那个平台,要做什么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可以忽略,你的是那个平台,要做什么运算

我是用的iar, 电机应用,主要是加、减和乘和除, 我就想简单点的,比如 a= q15_mul(a,b), 就这么简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iar, 电机应用,主要是加、减和乘和除, 我就想简单点的,比如 a= q15_mul(a,b), 就这么简洁的

这个就调用cmsis dsp就行。

或者ti的iqm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调用cmsis dsp就行。

或者ti的iqmath

好的,非常感谢,iqmath ti可以获取吗?需要ti的mcu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iqmath ti可以获取吗?需要ti的mcu吗?

DSP视频教程第12期:TI开源分享IQmath DSP源码,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本期教程做个手把手移植 (2023-05-2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9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视频教程第12期:TI开源分享IQmath DSP源码,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本期教程做个手把手移植 (2023-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