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V7板子AD7606和SDRAM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25-05-27):
现在想使用AD7606C(采样率1M),并且使用双缓冲的方式,把数据存储到sdram,发现他们公用了FMC管脚,想请教下,在这种高速采集的情况下会不会冲突呢?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加入我用10CM的杜邦线连接V7和AD7606模块,读取数据会不会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加入我用10CM的杜邦线连接V7和AD7606模块,读取数据会不会不准确?

没问题,我这个是25cm的杜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这个是25cm的杜邦线

Hi, eric大佬,看你例程使用的是DMA突发传输,如果我使用AD7606-18,有没有好的思路配置DMA传输?看ds它有16次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eric大佬,看你例程使用的是DMA突发传输,如果我使用AD7606-18,有没有好的思路配置DMA传输?看ds它 ...

你这个的话,dma传输得配置为32bit了,这个支持的突发选项少。

不过可以研究下dmamux,这个也有个突发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的话,dma传输得配置为32bit了,这个支持的突发选项少。

不过可以研究下dmamux,这个也有个突发 ...

DB17/DB1,DB16/DB0,管脚是复用的,应该还是半字传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B17/DB1,DB16/DB0,管脚是复用的,应该还是半字传输吧

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这个芯片是18bit通信模式,这样的话,16次连续传输得考虑使用DMAMUX的突发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