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pi透传芯片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5-05-27):
现在在做一个无线CMSIS-DAP,然后改了改cherryUSB开源的代码,有线的代码已经可以正确实现功能了,但是使用spi通信把request和responce在主机和从机件进行通信,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spi模块

因为我发现spi只能由主机发起通信,如果从机有数据需要传回,不知道怎么通知主机,如果不使用无线的话,直接把主从机的io接在一起,从机拉高电平,出发中断就可以了,如果想要的在无线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要求,就需要从机可以通过自己的无线模块,通知主机的无线模块拉高引脚电平,但是这样好像就必须自己做无线模块的编程了。

有没有已经实现好的成品模块可以实现这个需求呢,模块价格需要在20左右吧

通过这个无线模块最好可以在2.4G信道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

各位大佬给点推荐吧

网友:
不需要从机主动返回。全部主机发送和返回即可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使用ESP32做的无线DAP成品卖吗?

网友:
直接用串口转lora模块,一个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