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移植LVGL8.3总是卡死在lv_init()

楼主(2025-05-28):
STM3H7B0移植LVGL8.3版本,总是卡死在lv_init()这个初始化函数这里,试过更换不同的版本,如LVGL8.3.5, 8.3.10,8.3.7等都一样,无一例外都卡死在这里。

感觉非常奇怪,不是第一次移植LVGL了,以前都用国产MCU移植无数次了,均无这个问题,不知道为啥H7会这样。

LVGL内存分配时64K,系统堆栈都是8K,按说也不小了吧,改到过128K也无改善。
用FMC驱动LCD,打开了cache, 经测试FMC可以正常驱动LCD,显示正常,但是一移植LVGL就卡死了。

调试这函数lv_init(), 发现最终是卡在它调用的lv_extra_init()这个函数里,进去这个函数,看他里面的代码又没看懂,,,,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优化等级降低,然后单步进去看吧。或者考虑lvgl9.x,9.x的各方面比8好很多。

网友A:
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停在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停在那个位置。

我重新移植了LVGL9.2,发现lv_init()不卡了,但是又卡死在了lv_demo_benchmark()这里,这个函数是LVGL的demo函数,总之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仿真后发现,系统一运行到这个函数就进入了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中断,然后卡死在while(1)中出不来了。具体错误类型是IACCVIOL,我百度了下,好像和MPU配置有关。

我的MPU配置中,把三块RAM都配置成了不使用Cache(因为之前用ADC+DMA采样的时候,数据会有问题,所以我把三块RAM的Cache都关了),lv_demo_benchmark()这个函数是放在外部QSPI flash,变量是放在AHB-SRAM(0x30000000那个地址)

如下是我的MPU配置,

以上是哪里配置的不对吗?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把0×30000000地址那个RAM换成0×24000000就好了,怀疑是之前分配的RAM空间太小,溢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把0×30000000地址那个RAM换成0×24000000就好了,怀疑是之前分配的RAM空间太小,溢出了

楼主:
硬汉哥,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到每块RAM用了多少,还剩余多少吗?
MDK编译后好像只能看到总共用了多少RAM,看不到每块RAM的使用情况。

网友:
有那个大知道,我stm32H750移植lvgl然后就卡死在了lv_init()里面。我用到了FMC来驱动屏幕。然后用QSPI将lvgl的一些程序放在了外部flash里面。我正常用FMC是可以刷新图案的。运行lv_init跑到HardFault_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