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会让HEX变大

楼主(2025-05-29):
复制了一份工程,改成boot。

发现怎么弄Flash都会占用30多KB。
最后发现是这句话的锅。

可以看到删掉这个固定地址的版本号之后,一下子程序Flash就变小了。
之前看map对了半天,一直疑惑不解,怎么都对不上。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A:
请问您一下,build输出日志用的哪个插件

网友:
编译器按照你的要求在0x8600的位置,加入了内容,因此即便代码空间只有几K,中间部分也会填充0x00到0x8600。

1.把位置往前,能减少空间。
2.特定的位置写入你的信息,比如修改启动文件,空出部分字节给自己用。
3.修改LD链接文件,插入特殊段,供自己使用。

如果你用ARMCC编译器,就比较好办了,用attribute它会自动帮你空出位置,这点比GCC好。

网友:
这个需要看下固件内容,这种固定地址的方式,容易产生一段地址空间没使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一下,build输出日志用的哪个插件

https://gitee.com/DinoHaw/keil-build-viewer

这个作者应该也是坛友。https://www.armbbs.cn/?20700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一下,build输出日志用的哪个插件

这个论坛一个坛友搞得,想不起来关键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ee.com/DinoHaw/keil-build-viewer

这个作者应该也是坛友。https://www.armbbs.cn/?20700

谢谢楼主

网友:
我用IAR也是类型的情况
原因是指定地址之后,生成的HEX是分段的,中间有空白区域,如果没有指定地址生成的hex是连续的
后面我参考论坛的方案,把这个地址放到前面的中断向量表中,地址是变动的,但可以从固定的地址可以查询到这个地址,用指针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