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大佬们,救救我吧,LVGL下如何将LCD屏幕横向显示的屏幕更改为竖向显示?

楼主(2025-05-29):
我现在有一个800*480的屏幕,需要改成竖向显示,也就是480*800。但是DMA2D刷屏,会导致显寸混乱,这要怎么搞呀?

网友:
dma2d不支持旋转,可以尝试使用mdma做旋转

网友:
可以用lvgl自带的屏幕旋转函数来旋转,但是这个比较消耗CPU的资源,旋转效率不高

网友:
没办法,软件效率非常低不建议。所以要么换个支持旋转的屏,要么换个支持旋转的单片机。别想着LVGL的软件旋转了,效率低的令人发指。

网友:
前几年用rt1052做过类似旋转测试:800480,分辨率16位色。软件旋转时间大概是50ms。考虑3图层需外挂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