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用keli下载提示Cannot access Memory

楼主(2025-05-30):
全新的STM32F103C8T6  64KB   STM32由贴片机贴的 ,应该不存在虚接问题  , 新板子第一次下载的时候,keli+stlink v2 找不到芯片 ,按住板子上的RESET才能发现芯片,按下RESET 后点击下载,马上松开RESET,KELI报错误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02000, Write, Acc Size: 8 Byte),下载不成功,请各位高人给指点指点。

网友A:
reset选项里面选择hw pi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选项里面选择hw pin试试

里面几个选项都试了,不行,会不会是stlink的问题?

网友B:
可能需要看一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需要看一下原理图

原理图是这样的,STM32的PA13  PA14  3.3v GND  引到一个4针的插排上,然后通过杜邦线连接ST-LINK V2

网友C:
板子完全断电、拔出调试器、串口,再重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完全断电、拔出调试器、串口,再重启一下。

都试过,不行

网友D:
RESET才能发现芯片,你的复位芯片是推挽输出的。如果推挽输出需要在复位芯片与RESET 串一个电阻。ST的RESET pin 下载时会发出一个拉低的指令,如果无法拉低会出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SET才能发现芯片,你的复位芯片是推挽输出的。如果推挽输出需要在复位芯片与RESET 串一个电阻。ST的RESET  ...

复位按钮是这样的,不按按钮识别不到芯片,按下按钮能识别到芯片,但是芯片是全新的啊。

网友:
从串口进去把flash擦干净

网友E:
你这原理图里面芯片没接地???VSS全打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原理图里面芯片没接地???VSS全打叉了

我也怀疑是这方面的问题,正准备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