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STM32H743 USB bootloader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5-05-31):
USB硬件确认是通的,因为用STLINK直接把程序烧录到板子上,平时板子工作时候USB和电脑是正常通信的,但是当把BOOT0脚拉高再上电的时候发现程序也不再运行,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进入了USB bootloader,电脑应该会识别出来USB,但实际电脑没有反应。可以确定电脑USB本身是没问题的。3个板子上面的芯片一个批次的。只有一片可以直接用USB烧录程序。剩下两片都不行。

网友A:
从log信息来看,通信不稳定。读取了一点数据信息后,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log信息来看,通信不稳定。读取了一点数据信息后,中断了。

这个不是关键问题点,我现在怀疑我买到的这个片子根本就不支持USB DFU

从AN2606上查到的发现我这个片子里的bootloader version 0xD2对应的是Initial bootloader version
手册上没有写明没有USB bootloader功能。但是以我实测应该可以确定就是没有USB bootloader

楼主:
这个0x91版本的bootloader的芯片就可以进入USB DFU模式被电脑识别到USB插入。
但是上面那个0xD2版本的电脑USB干脆不识别。当然我确定USB电路是通的,因为实际app程序运行USB通信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关键问题点,我现在怀疑我买到的这个片子根本就不支持USB DFU

从AN2606上查到的发现我这个片 ...

别的型号我没测试过。

对于H750和H743从发布之初的几个型号,我都测试过,USB DFU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型号我没测试过。

对于H750和H743从发布之初的几个型号,我都测试过,USB DFU没问题。

我买到翻新料了。各种功能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到翻新料了。各种功能异常。

如果是H750和H743,那只能是你的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