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LION 2025.2终于增加了Live Watches变量实时监测

楼主(2025-06-01):
https://blog.jetbrains.com/clion ... ucing-live-watches/

最新发布的CLion 2025.2 EAP版本(构建号252.18003.25)为嵌入式开发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实时监视功能。该功能允许在无需暂停调试器或程序运行的情况下,实时监控全局变量变化。这对于需要处理蓝牙等时效性协议,或不可中断物理过程的嵌入式开发者尤为实用。

实时监视功能使用指南
调试器默认启用该功能。
1、使用前需前往"设置 | 高级设置 | 调试器"启用调试服务器选项。
2、选择目标运行/调试配置
3、启动调试会话
4、在"实时监视"面板中添加待监控变量

变量将显示在监控列表中。

如需实时刷新数据,请取消左侧暂停按钮的勾选;若需单步更新,可点击"更新"按钮查看程序每次迭代后的值变化。您还可配置采样频率。

实时监视功能演示GIF
在执行"单步跳过"或"步入"等调试操作时,可同步观察变量值变化。

当前功能限制
以下特性将在2025.2正式版中实现:
1、变量名智能提示与自动补全
2、结构体/复杂数据类型/外设寄存器的监控
3、数据格式设置(十进制/十六进制/八进制/二进制)
4、数据历史记录及CSV导出功能

网友:
不错,一直期待的功能,Clion一直没有,我还以为是gdb不支持

网友:
CLion有类似Keil中,在调试过程中可以在watch窗口改变变量值的功能吗?现在用的是vscode+cortex debug,只能把程序暂停,然后在global variable中去改变,而且我的使用中还会有小问题,我是拿来设置canopen中字典的参数改变电机状态的。比如设置Target velocity,电机跑的速度会不正确。

网友:
太难用了 ,不如不更新,我的数组必须指定,不能一组监控,还有结构体,没有KEIL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