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50vbt6 实际读取2M空间疑惑

楼主:
1.尝试了下对flash 0x081C0000读和写,发现居然能读,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有问题不。能用吗。

楼主:
话说这个就可以直接平替H743吗,直接运行743程序,用743的开发包和cubemx

网友:
可以的,现在就是这么干

网友A:
可以直接互换使用

网友:
完全没问题,现在市面上卖的H750依然有2MB容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互换使用

我测试还是有点区别,好像所有的flash就一个扇区,因为一旦擦除其中某个扇区就会导致其他扇区的数据也会被擦除。程序直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还是有点区别,好像所有的flash就一个扇区,因为一旦擦除其中某个扇区就会导致其他扇区的数据也会 ...

确定不是代码的问题,我们量产的产品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还是有点区别,好像所有的flash就一个扇区,因为一旦擦除其中某个扇区就会导致其他扇区的数据也会 ...

新建H743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