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第一次使用RL-FlashFS遇到SD卡没有成功写入的情况

楼主:
SD/MMC初始化后,尝试写入文件。似乎可以执行完命令但是从读卡器来看并未写入文件。

代码部分

代码部分

debug的效果

debug的效果

网友A:
如果芯片是H7系列,要注意Cach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是H7系列,要注意Cache问题。

确实是cache问题,关闭就好了。但是实际应该怎么规避这个问题呢(总不能真关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是H7系列,要注意Cache问题。

不使能cache确实可以正常写入了,但是“正常”情况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使能cache确实可以正常写入了,但是“正常”情况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配置下SD卡使用RAM空间的MPU Cache属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