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D文件解析

楼主:
MEMORY
{
  rom (LRX) : ORIGIN = ROM_ORIGIN, LENGTH = ROM_LENGTH
  ram (WX!R) : ORIGIN = RAM_ORIGIN, LENGTH = RAM_LENGTH
  config_00804000 : ORIGIN = 0x00804000, LENGTH = 0x4
  config_00804004 : ORIGIN = 0x00804004, LENGTH = 0x4
}
像这个文件里面内存区域被定义为WX!R,可写可执行非可读,那数据怎么会放到RAM里面去?

网友:
帮顶,确实诡异

楼主:
根据文档https://sourceware.org/binutils/docs/ld/MEMORY.html#MEMORY
The attr string must consist only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R’
Read-only section

‘W’
Read/write section

‘X’
Executable section

‘A’
Allocatable section

‘I’
Initialized section

‘L’
Same as ‘I’

‘!’
Invert the sense of any of the attributes that follow
w表示可写可读不是只可写,!R表示非只读,这样看来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文档https://sourceware.org/binutils/docs/ld/MEMORY.html#MEMORY
The attr string must consist onl ...

如果是这样解释,那确实可以

网友:
这样理解是有偏差的,这几个标记对应着几个属性值。
'!'表示不具有某个属性,而不是反转属性本身的字面逻辑意义
'!R'的意义是匹配那些不具有'R'属性的段。
例如:
W  => 段里有W属性就能匹配,有没有R属性不关心
W!R => 段里要有W属性,但一定不能有R属性

楼主:
对,这样说更准确

网友:
放在哪里和属性有关系吗?单纯由 ORIGIN 决定吧?只要后续的标签段符合这个MEM段的定义,链接器都不会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