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载了代码,这里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5-06-03):
         v6开发板这里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楼主打开的是不是标准库里面的MDK4例子,标准库的都是早期MDK4创建的,  使用MDK5打开的话,重新解压一个例子处理,

此贴处理办法即可

V6,V5的MDK4工程转MDK5的超简单办法,直接修改工程后缀 uvproj 改成 uvprojx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18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