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ThreadX GUIX的双缓冲地址问题

楼主:
1.驱动地址:_gx_display_driver_565rgb_setup(display, (VOID*)STM32_SCREEN_HANDLE, stm32h7_565rgb_buffer_toggle);

2.触摸地址:event.gx_event_display_handle = 0xC0000000;
            gx_system_event_send(&event);
3.画布地址:guiapp_display_table[0].canvas_memory = (GX_COLOR *)Canvas_Memory;
4.LTDC中断地址: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LTDC->ICR = (uint32_t)LTDC_IER_LIE;

    if(g_ucGuixFlag == 0)
    {
        g_ucGuixFlag = 1;

        /* 更新LTDC寄存器 */
        __HAL_LTDC_LAYER(&hLTDC, 0)->CFBAR = 0xC0000000;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
    else
    {
        g_ucGuixFlag = 0;

         /* 更新LTDC寄存器 */
        __HAL_LTDC_LAYER(&hLTDC, 0)->CFBAR = 0xC0200000;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

    tx_semaphore_put(&GuixSemaphore);
}
5.双缓冲地址:
void DoubleBufferPro(void)
{
    tx_semaphore_get(&GuixSemaphore, TX_WAIT_FOREVER);

    if(g_ucGuixFlag == 1)
    {
        DMA2D->OMAR = (uint32_t)0xC0200000;
    }
    else
    {
        DMA2D->OMAR = (uint32_t)0xC0000000;
    }

    DMA2D->CR = 0x0000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int32_t)0xC0400000;
    DMA2D->FGOR = 0;
    DMA2D->OOR = 0;

    /* 前景层和输出区域都采用RGB565颜色格式 */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MA2D->NLR = (uint32_t)(g_LcdWidth << 16) | (uint16_t)g_LcdHeight;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tx_thread_sleep(1);}
}
触摸地址和驱动地址一致,有些滑动显示不正常。触摸地址是否跟着显示地址变化呢?

网友A:
调节下行中断的位置试试,应该是存在你当前的刷新还没有执行完毕,就启动新得缓冲地址问题。

因为有时候无法让刷新在双缓冲切换前就准备就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下行中断的位置试试,应该是存在你当前的刷新还没有执行完毕,就启动新得缓冲地址问题。

因为有时候 ...

硬汉哥,调整中断位置和VFP都解决不了滑动显示重影的问题,有没有一个获取准备就绪的标志位呢?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调整中断位置和VFP都解决不了滑动显示重影的问题,有没有一个获取准备就绪的标志位呢?还有什么 ...

建议先用单缓冲机制好点。虽然偶尔有撕裂

不过双缓冲这个我还有点思路,就是你的操作完成了,下次行中断再切换,这样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单缓冲机制好点。虽然偶尔有撕裂

不过双缓冲这个我还有点思路,就是你的操作完成了,下次行中 ...

嗯,尝试找个函数读取一下操作完成标记,在切换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单缓冲机制好点。虽然偶尔有撕裂

不过双缓冲这个我还有点思路,就是你的操作完成了,下次行中 ...

硬汉哥如有解决方法了,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如有解决方法了,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好的,后面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