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我用nrf52832的内部flash存储一些参数,学习硬汉将整个结构体写入

楼主:
我用nrf52832的内部flash存储一些参数,学习硬汉将整个结构体写入内部flash,并读取,但是每次都写入错误,但是我直接写u8数组是没问题的,直接写入结构体不行!

ret_code_t err_code;

       uint32_t* raw_bytes = (uint32_t*)&g_tParam;

       (void) nrf5_flash_end_addr_get();
//	err_code = nrf_fstorage_write(&fstorage_data, 0x40000, &g_tParam, sizeof(g_tParam), NULL);

        err_code = nrf_fstorage_write(&fstorage_data, 0x40000, raw_bytes, 64, NULL);

网友A:
为啥直接写 64 而不是使用 sizeof 获取大小呢?是不是由于对其问题导致实际大小不是 64 呢?

网友:
是类似这个帖子的方式吗

不行的话,就将结构体数据读取出来赋值给数组试试

实战技能分享,各种数据类型的SPI, UART, I2C,FDCAN等方式的通信传输以及存储到EEPROM, Flash等设备的简易实现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659&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类似这个帖子的方式吗

不行的话,就将结构体数据读取出来赋值给数组试试

我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自己的判断是字节对齐的问题,不过加上字节对齐之后还是会有问题,最后就是通过数组实现的,工作之后反而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加上__attribute__ ((__packed__)) 就不用考虑对齐的问题,统一用Config_TypeDef的data去读和赋值,写入用bytes。
如果要考虑大小端,比如modbus寄存器这样的,就再麻烦点

习惯了这么写

#define CONFIG_SIZE  256
typedef struct __attribute__ ((__packed__)) {
  // 结构体内容
  // ...

  //预留
  uint8_t Reserve[128];
} Config_Data_TypeDef;

typedef union {
  Config_Data_TypeDef data;
  uint8_t bytes[sizeof(Config_Data_TypeDef)];
} Config_TypeD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直接写 64 而不是使用 sizeof 获取大小呢?是不是由于对其问题导致实际大小不是 64 呢?

nrf52832的err_code = nrf_fstorage_write(&fstorage_data, 0x40000, raw_bytes, 64, NULL);这个函数有些特殊,最后调试我把写入值改为48才写入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自己的判断是字节对齐的问题,不过加上字节对齐之后还是会有问题, ...

nrf52832的err_code = nrf_fstorage_write(&fstorage_data, 0x40000, raw_bytes, 64, NULL);这个函数有些特殊,最后调试我把写入值改为48才写入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nrf52832的err_code = nrf_fstorage_write(&fstorage_data, 0x40000, raw_bytes, 64, NULL);这个函数有些 ...

你这样使用强制转换,如果结构体的大小不是4字节的整数倍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一般来说使用你注释掉的代码比较合适,直接取结构体的地址,如果出现问题可以考虑对齐规则的问题,考虑使用pack或aligin来对结构体强制对齐或者规定对齐规则后再进行测试,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最朴实的方法了,结构体的参数用数组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