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使能tickless后在线仿真进入hard fault

楼主:
芯片STM32L151,使能tick less后,在线仿真进入hardfault,如果不在线仿真,就不出错。休眠函数里面用的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就算是空函数,只要使能并且在线仿真就会出错。

楼主:
拷贝代码的时候搞错了,休眠函数里面把ulExpectedIdleTime = 0;注释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拷贝代码的时候搞错了,休眠函数里面把ulExpectedIdleTime = 0;注释掉了。

单线,双线,使能TICK LESS,在线仿真,不在线仿真,组合试了下,最终现象还是和主贴中的一致。在线仿真,只要用了tick less,就会进错误中断。不在线仿真,用configUSE_TICKLESS_IDLE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线,双线,使能TICK LESS,在线仿真,不在线仿真,组合试了下,最终现象还是和主贴中的一致。在线仿真 ...

对于低功耗,实际运行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