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读FLASH导致Hardfault

楼主:
芯片是H743,我对一个页面进行擦写操作后,复位后再次对该页面进行读取的时候页面debug显示擦写的页面为0xAA,只要一读就进入hardfault。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擦写操作不当,触发Flash的ECC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擦写操作不当,触发Flash的ECC错误了。

如果是这样,怎么解决呢,以前做IAP也遇到过,后面由于项目紧急没有继续研究。现在做flashdb存储又遇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怎么解决呢,以前做IAP也遇到过,后面由于项目紧急没有继续研究。现在做flashdb存储又遇到了 ...

可以关闭EC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