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RL-FlashFS遇到SD卡没有成功写入的情况

楼主:
stm32f407,裸机,移植RL-FlashFS(借鉴的事 V4-1012 RL-FlashFS+SD卡(裸机长文件名综合实现)),对SD卡操作,用了硬汉老师的代码:

1 - 显示SD卡容量和剩余容量

2 - 显示SD卡根目录下的文件

3 -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n
4 -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

5 -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n
6 -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7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

8 -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n
9 -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

其中
1)1、2是成功显示的;
2)3创建三个text文件,文件是创建了,但是在电脑端看sd卡里头的文件,是空的;也就是fwrite、fprintf、fputs是执行成功的,但是内容没有;
3)4 读文件不成功,只要执行fread,fscanf, fgets任意一个就会卡死;
4)另外如何知道我使用的RL-FlashFS的版本号(移植借鉴的是“RL-FlashFS+SD卡(裸机长文件名综合实现)”)?
请硬汉老师指定一下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没上传成功,方便单独上传下不,我看下错误类型

楼主:
没有错误类型,因为:
1)上面的写函数,fwrite ,fprintf, fputs 函数都成功执行,只不过拔出SD卡,在电脑上看SD卡,写的文件都是空的。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1.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fout = fopen ("M0:\\test\\test1.txt", "w");
	if (fout != NULL)
	{
		sprintf(str_sd,"打开文件M0:\\test\\test1.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PRINT_MSG(str_sd);
		/* 写数据 */
		bw = fwrite (WriteText, sizeof(uint8_t),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fout);
		if(bw ==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
			PRINT_MSG("写入内容成功\r\n");
		}
		else
		{
			PRINT_MSG("写入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_MSG("打开文件M0:\\test\\test.txt失败\r\n");
	}

2)读文件的函数 fread, fscanf, fgets函数,只要执行其中之一,debug调试到读函数就死了;若是下载到板子上执行,板子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没上传成功,方便单独上传下不,我看下错误类型

硬汉老师,给点方向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老师,给点方向哈

把你的sd卡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下试试。

或者使用别的卡试试,感觉这种情况可能是sd卡的问题

楼主:
图片1是联盟小软件格式化后的图片;

图片2是执行1,显示容量;执行3,创建文件的图片;

图片3是执行7,测试文件读写速度,写是成功的,读的时候就卡死了,没有结果出来;

图片4是拔卡在电脑里头看执行3之后的结果,文件的大小都是0,说明创建其实是不成功的。

所以:
1)图片3之所以被卡死,可能是由于写不成功,导致读不成功,但是串口输出说写是成功的,这个地方不明白;

2)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联盟小软件格式化后的 显示Cluster size: 32kilobytes,而RL-FlashFS执行容量显示时,串口输出扇区大小事512字节?和这个有关系吗

格式化

格式化

显示容量

显示容量

读写速度测试

读写速度测试

电脑看SD创建的文件

电脑看SD创建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sd卡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下试试。

或者使用别的卡试试,感觉这种情况可能是sd卡的问题

硬汉老师,帮看一下哦

楼主:
这块sd卡用fatfs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sd卡用fatfs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F429的FlashFS驱动,你参考下试试。这个和F407是完全一样的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30&fromuid=58

楼主:
从硬汉老师的例子重新加载LIB文件FS_CM3.lib,配置文件File_Config.c,检测配置文件SDIO_STM32F4××.c,效果还是和上面一样:
1. 写入的文件是空;
2. 读文件是“卡死”(fread,fscanf,fgets),单步执行是比如陷到里头
bw = fread(Readbuf, sizeof(uint8_t),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fin);

但是系统的定时器还依然正常(定时器控制的LED一闪一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硬汉老师的例子重新加载LIB文件FS_CM3.lib,配置文件File_Config.c,检测配置文件SDIO_STM32F4××.c,效 ...

有必要考虑这个文件系统对你SD卡的兼容性了,换个其它的卡试试

楼主:
好的,有一个想不明白的是:在做读写测试的时候,
bw = fwrite (g_TestBuf, sizeof(uint8_t), BUF_SIZE, fout);
这行代码怎么会输出到串口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1. 再找一个32G的SD卡;
2. 看看硬汉老师推进的资料:https://www.keil.com/support/man/docs/rlarm/rlarm_ioc_init.htm
3. 不行换一个FstFS;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一个想不明白的是:在做读写测试的时候,[mw_shl_code=c,true]bw = fwrite (g_TestBuf, sizeof(uin ...

确实有关系,我的程序里面有个retarget.c,你看下

还有使用flashfs不能使用微库

楼主:
解决问题了,结论就是:写文件操作的函数(fwrite、fprintf、fputs)、读文件函数(fread、fgets、fscanf)都把数据流导向为串口,使得这些函数的执行都是针对串口进行,没有对SD卡进行。

原因是在bsp_uart_fifo.c文件中提供了两组有关串口的函数:
第一组:int fputc(int ch, FILE *f)       int fgetc(FILE *f);
第二组:int sendchar(int ch)   int getkey (void)

当然我没有搞清楚两点:
1. 如何实现重定向;
2.两组都有怎么就乱了;

感谢硬汉老师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