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串口DMA

楼主:
uint8_t RecData[20];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RecData, sizeof(RecData));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cData, sizeof(RecData));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cData, sizeof(RecData));
这段代码就可以正常回传消息,这个是串口中断

但是使用DMA后没办法正常收发是哪里出了问题吗?代码如下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RecData, sizeof(RecData));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RecData, sizeof(RecData));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RecData, sizeof(RecData));

dma配置: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ART1 DMA Init */
    /* USART1_RX Init */
    hdma_usart1_rx.Instance = DMA1_Stream1;
    hdma_usart1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1_RX;
    hdma_usart1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usart1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1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1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1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1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usart1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usart1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usart1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uartHandle,hdmarx,hdma_usart1_rx);

    /* USART1_TX Init */
    hdma_usart1_tx.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usart1_t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1_TX;
    hdma_usart1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usart1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1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1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1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1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usart1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usart1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usart1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uartHandle,hdmatx,hdma_usart1_tx);

楼主:
HAL库的一些配置

网友A:
DMA不是这样直接替换的,需要更改串口 API 的使用方法。

建议参考
stbanana/Dataflow: Dataflow middleware. Enhanced use of DMA and half-duplex.

DMA 需要摒弃寄存器操作的思路,采用合理的通道思维。

网友B:
我这个例子是一个简易的串口DMA例子,适合楼主对比参考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4: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DMA方式问题比较多,要注意数据一致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271&fromuid=58

网友C:
H7的DMA1能访问的SRAM只有SRAM1~SRAM3,具体看一下手册,访问不了AXI-RAM和DTCM。配置没啥问题。我也是这么配置的,如果配置了Cache,还得注意数据一致性。你前面没有配置MPU,注意DMA1的访问权限吧。坛里硬汉大佬的关于MPU和Cache还是四通八达的矩阵(具体忘了)那个帖子里面视频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7的DMA1能访问的SRAM只有SRAM1~SRAM3,具体看一下手册,访问不了AXI-RAM和DTCM。配置没啥问题。我也是这么 ...

我也了解过这种说法,stm32H7放在D2里。
但是我用GD的H7,DMA buffer区就放在 AXI 也能正常工作,这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了解过这种说法,stm32H7放在D2里。
但是我用GD的H7,DMA buffer区就放在 AXI 也能正常工作,这是为 ...

GD32H7和STM32H7是两个东西,不要混为一谈,STM32H7B0和STM32H743差别还很大呢。就事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例子是一个简易的串口DMA例子,适合楼主对比参考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4:STM32H743串口DMA ...

好的佬,我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不是这样直接替换的,需要更改串口 API 的使用方法。

建议参考

好的佬,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7的DMA1能访问的SRAM只有SRAM1~SRAM3,具体看一下手册,访问不了AXI-RAM和DTCM。配置没啥问题。我也是这么 ...

DMA1可以访问AXI SRAM以及SRAM1~SRAM4,不要误人子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