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PI的CLK信号长这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
VCPA引脚电压是1.2V,模式是复用推挽,实在是查不到原因

网友:
接收发送电压不一致?一边上拉一边下拉?或者驱动能力太弱?或者不共地?

网友A:
引脚悬空,割铜皮,再测试,1MHZ左右的时钟不应该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悬空,割铜皮,再测试,1MHZ左右的时钟不应该这样的

MCU悬空就这样,我换个MCU试试

楼主:
蚌埠住了,换了个MCU数据信号正常了,clk信号只剩20mV了

网友:
也可能是阻抗匹配不对,示波器探头引入额外的电容导致波形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