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23系列芯片同时使用CAN1和CAN3问题跟踪

楼主:
STM32H723系列芯片同时使用CAN1和CAN3进行数据发送会出现异常,具体出现在当两组CAN均初始化打开时,通过CAN收发器只能接收到CAN3发送的数据,并且检查CAN1是正常初始化成功的。只是调用发送时无法正常发送。两路CAN都是设置成500K波特率,检查发现CAN发送时调用
HAL_StatusTypeDef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FDCAN_HandleTypeDef *hfdcan, const FDCAN_TxHeaderTypeDef *pTxHeader,
                                                const uint8_t *pTxData)
函数会一直进入
   /* Check that the Tx FIFO/Queue is not full */
    if ((hfdcan->Instance->TXFQS & FDCAN_TXFQS_TFQF) != 0U)
    {
      /* Update error code */
      hfdcan->ErrorCode |= HAL_FDCAN_ERROR_FIFO_FULL;

      return HAL_ERROR;
    }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继续排查。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多路CAN公用相同的内存,里面说
Message Ram Offset (RAM消息地址偏移):范围0-2560,使用几个FDCAN就将2560平均分给几个,比如使用一个FDCAN1就填0,范围就是将RAM地消息0-2560分给FDCAN1。使用FDCAN1和FDCAN2,FDCAN1就填0,FDCAN2就填1280,FDCAN1范围就是0-1280,FDCAN2范围则是1281-2560。三个就以此类推。
不清楚是否是问题点。

网友A:
1、RAM分配是共享的2560字,合理分配就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728

2、然后就是看下你的错误状态寄存器,这个比较重要。

网友:
我只使用过CAN1,没问题,你看下勘误手册中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B:
消息 RAM 可以看我的这篇博客。我在 H7 上同时使用 CAN1 CAN2 是正常工作的

https://blog.csdn.net/whj123999/article/details/1220288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息 RAM 可以看我的这篇博客。我在 H7 上同时使用 CAN1 CAN2 是正常工作的

https://blog.csdn.net/whj1 ...

好的,已经参考你的文章重新配置了一下各个CAN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AM分配是共享的2560字,合理分配就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728
...

好的,已经将两路CAN的初始化重新验证了一下。再继续看看问题定位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