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MPU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我用串口DMA发送,已经关闭了DMA发送内存cache,然而发送的数据始终是上次的不能正常更新.发送前必须要加上SCB_CleanDCache才能正常更新发送.

网友:
方便的话,工程分享到百度网盘看下

楼主:
测试了很多次,要么SCB_CleanDCache,要么直接SCB_DisableDCache,就算配置成Write-Through也不行,MPU_ACCESS_SHAREABLE也不行.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很多次,要么SCB_CleanDCache,要么直接SCB_DisableDCache,就算配置成Write-Through也不行,MPU_ACCESS_ ...

调用下SCB_CleanDCache带by addr后缀函数,如果有问题,可能是程序其它地方有影响

楼主:
调用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U3TXBUF,sizeof(U3TXBUF)),没问题.调用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U3TXBUF+512),sizeof(U3TXBUF))地址加512字节偏移跳过发送缓存也能正常发送没问题.
然而不调用clean 先清空一次发送缓存区也正常.
    for(char i=0;i<8;i++)U3TXBUF=0;
    U3TXBUF[0] = 0x13;
    U3TXBUF[1] = 0x04;
    U3TXBUF[2] = 0x00;
    U3TXBUF[3] = 0x50;
    U3TXBUF[4] = 0x00;
    U3TXBUF[5] = 0x0c;
    U3TXBUF[6] = 0xF3;
    U3TXBUF[7] = 0x6C;

U3TXBUF  已经调成32字节对齐了

赋值后 中间也加过tx_thread_sleep(50); HAL_Delay(20);或者加其它空操作都不能正常发送.只有动下发送缓冲区才能正常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用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U3TXBUF,sizeof(U3TXBUF)),没问题.调用SCB_CleanDCache_by_Addr( ...

下周我做个例子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