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F303的spi问题

楼主:
为什么spi0可以发送到spi1,而spi1发送不到spi0,
spi0为主机模式,spi1为从机模式

#include "gd32f30x.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NUM    (10)
unsigned char spi0_send_array[NUM] = {0xA1,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0xA8, 0xA9, 0xAA};
unsigned char spi1_send_array[NUM] = {0xB1, 0xB2, 0xB3, 0xB4, 0xB5, 0xB6, 0xB7, 0xB8, 0xB9, 0xBA};

unsigned char spi0_receive_array[NUM] = {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spi1_receive_array[NUM] = {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send_cnt=0, receive_cnt=0,INT_I=0;

//void spi0_init();
//void spi1_init();

void spi0_init_MASTER()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0_parameter_struct;
        spi_i2s_deinit(SPI0);

        spi0_parameter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SPI_MASTER;//SPI_SLAVE
        spi0_parameter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0_parameter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0_parameter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0_parameter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0_parameter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0_parameter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16;
        spi_init(SPI0, &spi0_parameter_struct);

        spi_enable(SPI0);
}

void spi1_init_SLAV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4);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1_parameter_struct;
        spi_i2s_deinit(SPI1);

        spi1_parameter_struct.device_mode = SPI_SLAVE;
        spi1_parameter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1_parameter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1_parameter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1_parameter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1_parameter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PI1, &spi1_parameter_struct);

        spi_enable(SPI1);
}

int main(void)
{
        spi0_init_MASTER();
        spi1_init_SLAVE();
        systick_config();

        while(send_cnt < NUM)
                {
    // 从机先准备数据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FLAG_TBE) == RESET); // 等待从机发送缓冲区空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spi1_send_array[send_cnt]); // 从机准备数据

    // 主机启动传输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spi0_send_array[send_cnt]);

    // 等待主机传输完成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RBNE) == RESET);
    spi0_receive_array[receive_cnt]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 等待从机接收完成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FLAG_RBNE) == RESET);
    spi1_receive_array[receive_cnt]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1);

    send_cnt++;
    receive_cnt++;
                }
        return 0;
}

网友:
当前SPI时钟速度多少,从机的速度至少要比主机低一倍,可以先试试1MHz的情况

网友:
时钟是SPI0提供的,你这样SPI1发送与接收的时候没有时钟,数据出不来的,使用DMA工作方式吧

楼主:
将从机引脚配置为: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4);
就可以传输了,但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从机引脚配置为: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 ...

这个配置方式确实和stm32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