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如何设置产生指令的中断复位函数到指定文件

楼主:
比如经常一些os的pendsv 这些中断会被重写,我使用cubemx每次都会固定在it.c文件中,我能够设置不让其产生。

网友:
你把it.c里对应的中断函数剪切到其它文件里就可以了,但不建议这么玩.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我草,就是这个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