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STM32F407 + LAN8720A 问题

楼主:
LAN8720A 复位初始化后,读取寄存器值为:BSR: 0x782D BCR: 0x1100 SR: 0x1058,看的其他的帖子,寄存器数值是正常的,但是无法ping通

网友:
确定100M,全双工之类的都正常识别了吧,如果这个正常了,ping不通是协议栈移植还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杜邦线连接核心板的一定要看看线路是否正常,最近我用这个LAN8720搞以太网踩了好几个坑,给你参考下:
1,杜邦线特别是杰克马家买的,基本都不靠谱,接触不良或者断了是常有的。
2,淘宝板子以太网针脚接了别的东西,比如LED灯,可能导致时钟或者IO驱动有问题。
3,板子供电如果是USB线到板子上AMS1117这样的小电源,再给LAN8720模块供电,可能供电不足,有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