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开发工具升级失败

楼主:
使用H7-TOOL开发工具,在升级过程中断电后开发工具无法开机,无任何反应。尝试拔USB线按OK的方法,电脑没有显示EMMC文件夹。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或者这种恢复的方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呢?

网友:
1、优先解决办法

不是eMMC磁盘,是个虚拟U盘。

如果更新APP失败,从TOOL端拔掉USB线,旧版TOOL长按S键,新版TOOL长按OK键,插入USB线,3秒后松手,正常会看到电脑端有个虚拟U盘。然后拖拽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Firmware里面的APP固件到虚拟U盘,待传输完毕后,TOOL会自动重新启动

2、次之解决办法

旧版TOOL左侧有给TOOL本身烧录的接口,新版TOOL要拆解盖子,也有个SWD接口。烧录BOOT和APP即可,此贴有说明,看V1.X到2,X的升级步骤部分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5600&highlight=2.x

3、最后实在不行了。

返修升级。

楼主:
采用了方法二

能正常擦除烧录,但是屏幕还是不亮。

jflash环境

jflash环境

烧录位置

烧录位置

楼主:
用JFLASH能正常擦写烧录H7-BOOT.bin,但是屏幕还是不亮。指示灯也没反应。

JFLASH 选的是ST STM32H750IB 08000000-0801FFFF

楼主:
我解决了,我不知道USB线也有供电的功能,同时插了电源线和USB线。导致拔插USB线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解决了,我不知道USB线也有供电的功能,同时插了电源线和USB线。导致拔插USB线没反应。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不使用jlink,只用h7-tool 也可以用rtt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不使用jlink,只用h7-tool 也可以用rtt功能吗?

必须可以,标配

H7-TOOL高速DAPLINK仿真器,支持WinUSB和HID方式二合一,支持RTT Viewer/CAN/串口同时独立窗口刷新,含常见问题FAQ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60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