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essagebox在ucos中怎么使用最合适

楼主:
Messagebox弹出以后发现按确定按钮也没响应。导致程序无法继续运行。不得已现在用对话框+对话框绑定回调函数的方式代替Messagebox。Messagebox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我试了放在各种地方都不行。

网友A:
messagebox功能太单一,使用对话框加模态替代比较好。

但你的messagebox没反应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sagebox功能太单一,使用对话框加模态替代比较好。

但你的messagebox没反应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我就想要个简单的messagebox提示。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功能。可是搞不定最后用对话框轻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sagebox功能太单一,使用对话框加模态替代比较好。

但你的messagebox没反应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我的程序有多个任务,专门还开了个ui刷新触摸检测任务。messagebox试了下放在不同的任务里不行,不想浪费时间了,结果换了对话框直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