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教下各位大佬, lwip 有没有复位函数呀 ?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佬, lwip 有没有复位函数呀 ?

网友A:
什么是复位函数,想复位用它的初始化函数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复位函数,想复位用它的初始化函数不就行了

我的应用测试如下:

开启 dhcp 功能,正常插拔网线 都是可以重新获取到 ip 的, 链接上位机测试收发数据也是基本没有问题,
在不断开上位机链接的情况下 拔掉网线 重新链接也是可以重新获取到 ip ,

但是拔掉网线的时间间隔貌似 <= 60 分钟 再重新插上网线 dhcp 都是可以正常获取到 ip 的,
但如果 重新插上网线的时间间隔 > 60 分钟重新插上网线后 dhcp 貌似不不工作了

在检测到拔掉网线后我就删除所有与 lwip 相关的 os 任务,检测到插上网线后就重新初始化 tcpip_init 但不行
程序会卡死在 tcpip_init 这个函数里面

所以我就想着是不是有什么函数 可以释放之前的 tcpip 链接相关的函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应用测试如下:

开启 dhcp 功能,正常插拔网线 都是可以重新获取到 ip 的, 链接上位机测试收发数 ...

LWIP 没有这种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WIP 没有这种函数

貌似目前还没有解决 思路啊 ?

目前使用的是  lwip 2.1.2 版本的

网友D:
插上网线后就重新初始化,不需要 重新  tcpip_init,, 具体 参考  https://github.com/suoZhangEmbedded/stm32h7_freertos  网线热插拔 检测任务, DHCP 任务不工作需要详细查下代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上网线后就重新初始化,不需要 重新  tcpip_init,, 具体 参考  https://github.com/suoZhangEmbedded/s ...

好的,我也去研究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