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使用感受
H7 TOOL 大法好!

楼主:
大家好!
   我是一个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我用了H7TOOL 已经3年了, 现在说说我最大的感受(都是真话, 没必要吹捧):
1. RTT打印: 我最近在用小华最新的MCU 开发产品, 用了RTT打印, 但是你会发现 JLINK根本就没有这个设备类型, 网上的方法 都是教你 去修改JLINK Device .xml 的适配表, 添加MCU的参数, 反正很麻烦 (【JLINK调试器】适配【大华HC32F4A0芯片】的完整解决方案_hc32f4a0rit芯片仿真器用jlink,如何设置-CSDN博客)  ,  我用了 H7TOOL  我只要改一下 ROM 的地址 和大小, 马上就可以显示RTT打印了, 这不是巨方便嘛 !!!

代码加上

马上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
想请教一下 各位老师, 为什么 H7tool 屏幕已经打印了很多数据, 但是 上位机 只显示了开头这一点点 信息?

楼主:
补充图片, 刚刚发出去的时候 图片没了

网友A:
那是因为需要做的工作已经做好,jlink适配过的不需要添加,H7TOOL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需要做的工作已经做好,jlink适配过的不需要添加,H7TOOL也是一样

是的, H7 tool 改一下 就很方便,  自主性强, 等JLINK 更新 又要等很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H7 tool 改一下 就很方便,  自主性强, 等JLINK 更新 又要等很久

根本不用等,有现成的从keil pack导入segger补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等,有现成的从keil pack导入segger补丁软件

嗯嗯 方法有很多,我笨人JLINK用不溜 哈哈哈 ,感谢分享

网友:
正经的jlink价格也很贵啊,买一个能买好多h7tool了正经点公司都不用D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 各位老师, 为什么 H7tool 屏幕已经打印了很多数据, 但是 上位机 只显示了开头这一点点 信息?

通过与楼主的QQ问题交流,已经解决,注意这个颜色问题即可

H7-TOOL的RTT颜色格式仅支持RTT本身提供的颜色定义方式,不支持其他方式定义的颜色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24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