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移植lvgl,运行卡死在lv_init内

楼主:
我stm32H750移植lvgl然后就卡死在了lv_init()里面。我用到了FMC来驱动屏幕。然后用QSPI将lvgl的一些程序放在了外部flash里面。我正常用FMC是可以刷新图案的。运行lv_init跑到HardFault_Handler。

堆栈我之前都翻倍设了0x1600和0x400都没有用。

楼主:
我发的图片没有显示。  我去正点官网资料库里面下载了H750的LVGL扩展程序然后将我的屏幕刷新和QSPI分散下载(因为我的QSPI的IO口和正点不一样。)。然后我就可以显示lvgl。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我之前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用的是内部晶振,然后移植lvgl就不能显示lvgl,但是单独用FMC就可以,我有过将正点的lvgl文件替代到我的项目还是不能运行。然后我就用正点的项目然后就替代屏幕刷新和分散加载就可以运行lvgl了。不知道是我那里有问题。有点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图片没有显示。  我去正点官网资料库里面下载了H750的LVGL扩展程序然后将我的屏幕刷新和QSPI分散下载 ...

图片要单独上传才可以展示,我们论坛的bug,不支持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