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EventRecord测量时间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下在设置EventRecord为DWT时,需要设置一个时间戳频率,请问对于F407的168Mhz主频,该值需要设置为图中的168000000(168M)吗?

网友A:
使用DWT的话,主要是设置MDK Optio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DWT的话,主要是设置MDK Option即可

就是说enable trace ,和主频一致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