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请教下 lwip socket 协议接口拔掉网线后重新插上网线bind失败?

楼主(2025-06-11):
请教下 lwip socket 协议接口拔掉网线后重新插上网线bind失败?

使用描述:

开发板定义为 socket server  链接上位机 测试收发都是没有问题的,在 开发板与上位机不断开链接的情况下拔掉网线 后过段时间再重新插上网线后 就链接不上,提示 bind 失败 ,

我就想这之前绑定的 端口号什么的 有没有对应的 解绑 相关函数呀 ?

网友A:
参考这个试试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38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试试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这个方法使用不了呀,  因为在 检测到 拔掉网线后初始化调用 tcpip_init(NULL, NULL);         这个就会卡死, 当然系统启动时第一次调用是没有问题的,

貌似根据测试发现 lwip  tcp socket server  检测到拔掉网线后需要等待  > 3 分钟后再重新插上网线 也是可以 bind 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使用不了呀,  因为在 检测到 拔掉网线后初始化调用 tcpip_init(NULL, NULL);         这个就会卡死, 当 ...

lwip不行,他没有deinit复位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不行,他没有deinit复位初始化函数。

貌似 在 lwip 里面也没有找到 解绑的函数

网友B:
楼主最后你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搞这个lwip单片机做为server,热插拔就是不行,但是udp和client热插拔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你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搞这个lwip单片机做为server,热插拔就是不行,但是udp和client热插拔倒是 ...

你们说反了吧,server是被动连接的,只要客户端重新发起连接就行,随便热拔插都没关系,MCU做客户端就稍微复杂一些,需要检测网线是否断开重新连接上,再去主动连接。
我用裸机测试过程是这样的,作为客户端重新连接服务器还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