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驱动蜂鸣器的疑问

楼主(2025-06-13):
蜂鸣器控制原理图如图,BEEP为STM32的PB5引脚,开始蜂鸣器设计为无源蜂鸣器,PB5通过TIM3 CH2产生2KHZ  PWM波,但是蜂鸣器始终不响,测量PB5始终保持3V左右电压,后来换了有源蜂鸣器,但是蜂鸣器一直响,即使PB5输出为低电平,蜂鸣器也一直响,怀疑是Q1击穿了,于是更换Q1,结果还是一样,但是把Q1拆下来蜂鸣器就不响了,即便Q1换新的也还会一直响,哪里的问题?难道我换的2个Q1都有问题?可是是全新的MOS管啊,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硬件原理图设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蜂鸣器接GPIO引脚上看看正常不,如果正常,说明硬件确实有问题

网友:
Q1的D、S反了,R1可以减小

网友:
Q1 是不是 d, s 极接反了? 你反过来看看。
另外,要查查这个 MOS 管在 3.0V  的 g 极电压下能否确保导通。
再,蜂鸣器不要反并接二极管,因为它不是电感。可以并个电阻试试。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醒,某立创下载的开源项目,没想到里面2个坑,第一个是MOS管的S D 接反了,第二个是这个项目用的无源压电蜂鸣器,蜂鸣器2端需要并联放电电阻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醒,某立创下载的开源项目,没想到里面2个坑,第一个是MOS管的S D 接反了,第二个是这个项目用 ...

把源项目的链接发出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醒,某立创下载的开源项目,没想到里面2个坑,第一个是MOS管的S D 接反了,第二个是这个项目用 ...

看蜂鸣器类型,如果是电磁蜂鸣器,像这个原理图这样,并联反向二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