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AC无输出波形

楼主(2025-06-17):
以下为gd32f103学习代码,为什么引脚无波形输出,求解答

#define TABLE_SIZE (100)
#define PI (3.14159265)
uint16_t sin_table[TABLE_SIZE];

//0-3.3V  amp = 0~4095
void sin_generation(unsigned short amp)
{
        for(uint16_t i=0; i<TABLE_SIZE; i++)
        {
                sin_table[i] = (amp / 2)*(sin(2 * PI * i / TABLE_SIZE)+1);
        }
}

void dac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使能GPIOA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DAC时钟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dac_deinit(DAC0); //DAC外设复位

  dac_enable(DAC0, DAC_OUT0);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sin_generation(4095);
        dac_config();

  while (1)
                {
                        for(uint16_t i=0;i<TABLE_SIZE; i++)
                        {
                                dac_data_set(DAC0, DAC_OUT0, DAC_ALIGN_12B_R, sin_table[i]);
                                delay_1ms(1);
                        }
                }
}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
这种的官方软件包应该有例子的,使用官方的测试下

楼主:
#include "gd32f30x.h"

void rcu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dac_config(void);
void timer5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rcu_config();
    gpio_config();
    dac_config();
    timer5_config();

    while(1) {
    }
}

void rcu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5);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void dac_config(void)
{
    dac_deinit(DAC0);
    dac_trigger_source_config(DAC0, DAC_OUT1, DAC_TRIGGER_T5_TRGO);
    dac_trigger_enable(DAC0, DAC_OUT1);
    dac_wave_mode_config(DAC0, DAC_OUT1, DAC_WAVE_MODE_TRIANGLE);
    dac_triangle_noise_config(DAC0, DAC_OUT1, DAC_TRIANGLE_AMPLITUDE_2047);

    dac_enable(DAC0, DAC_OUT1);
    dac_data_set(DAC0, DAC_OUT1, DAC_ALIGN_12B_R, 0x7F0);
}

void timer5_config(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deinit(TIMER5);

    /* TIMER configuration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1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5, &timer_initpara);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5,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timer_enable(TIMER5);
}这个是官方的三角波示例,但是我烧录后示波器没有波形(一条线在示波器上上下快速移动),这是为什么,其他示波器可以观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gd32f30x.h"

void rcu_config(void);

上下快速移动?不会是时基 (Time/Div) 太小了吧,按个 Auto 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gd32f30x.h"

void rcu_config(void);

从配来看,你的定时触发速度1K左右,调节下示波器采样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