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031G8从机IIC SMBUS从模式 求助

楼主(2025-06-18):
开发环境:keil V5   stm32g031g8  HAL库
现象:配置STM32开启从机SMBUS唤醒,STM32进入停止模式后,主机发送IIC数据唤醒从机后,IIC通讯乱码。同时我注意到只有开启看门狗后,通过IIC唤醒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他外部中断唤醒不会有这个问题,并且如果不开看门狗,通过iic唤醒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代码说明:单片机60s超时进入低功耗停止模式1,开启了两个IO口外部下降沿中断和IIC的SMBUS地址匹配唤醒单片机,中断唤醒后立即通过HAL_NVIC_SystemReset()此句复位单片机
尝试过的方法:1.唤醒后不复位,通过重新初始化时钟,初始化外设,进入低功耗后,iic唤醒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
1、优先看下勘误手册,看看是不是硬件bug
2、唤醒后,有没有测试过先复位初始化I2C,也就DeInit那个函数,然后重新Init

楼主:
感谢回复,我目前应该是解决了,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开启IIIC的侦听中断,这句话要放在初始化看门狗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