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请教硬件CRC配置和串口超时中断

楼主(2025-06-18):
请教大佬们两个问题:

1,你们H7的串口加DMA接收不定长数据用的什么中断,我看H7有个超时中断还有个空闲中断,之前用F4用空闲中断好像还挺好,H7用空闲中断好像有点问题,经常进空闲中断,不处理甚至影响DMA传输。

2,硬件CRC怎么配置成crc16-modbus,试了很多次,总是不对,需要硬件CRC计算之后再处理吗?

网友A:
1、H7的空闲和F4的空闲一样,不过都是单字符空闲,也就是超过1个字符的空闲后才会触发。

然后是否好用,可能是你的程序实现问题,使用这个试试,比较好用

STM32H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HAL库1.9.0自带函数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53

还有就是H7带了超时判断,这个范围比较大,不限制必须一个字符间隔

2、这种的好像用硬件CRC配置不了,多项式不同。

网友B:
H7可以使用硬件CRC做MODBUS用,由于多项式不同需要初始化配置不能默认。但还需手工高低字节交换。记得应该F3之后的芯片(G0\G4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可以使用硬件CRC做MODBUS用,由于多项式不同需要初始化配置不能默认。但还需手工高低字节交换。记得应该F ...

手动高低字节交换小问题,只是CRC根本算不出正确的16位CRC,各种参数组合起来十几种都试过,算出来就是不正确,输入交换/不交换,输出翻转/不翻转/,初始值0/初始值FFFF,多项式0x8005/0xA001,这16种都试过,不考虑结果的顺序就没有2个字节同时正确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7的空闲和F4的空闲一样,不过都是单字符空闲,也就是超过1个字符的空闲后才会触发。

然后是否好用, ...

找到问题了,USART1和LPUART的超时中断和空闲中断都没问题,但是又没找到真正的问题。之前的两个串口都正常工作,前几天在SPI1上挂了一个W5500,用了USART1一个DMA控制器下的不同stream,然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而LPUART挂在BDMA上的没有被干扰,工作正常。

真是太神奇了,先初始化USART1再初始化SPI和他们的DMA通道,把SPI的初始化函数注释打开,USART1的两个DMA 数据流在前面都使能不上了。USART1用了DMA1的 STREAM0 STREAM1 ,SPI1用了DMA1的STREAM6 STREAM7。

楼主:
没想明白,初始化的时候后面的程序影响前面的初始化,进了硬件模拟里面明显能看到只要打开SPI1和它的DMA初始化,前面的串口初始化DMA数据流使能都有问题。
如果不是程序问题,那就是编译或者预加载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但是宏定义几乎没有,内存只只用了一点点。

楼主:
搞不完,根本搞不完,加了一个UART4上去,占了DMA1的Stream2 和Stream3,初始化放在上面两个中间,这个串口能用,但是SPI接的W5500不正常了,USART1还是不正常。

楼主:
解决了,很迷惑的分散加载,那语句不知道算成功没有,说没成功吗又没报错,说成功有的加载到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网友C:
是否启用了第二段SRAM?如果是需要将DMA的缓存手动指定到内存1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启用了第二段SRAM?如果是需要将DMA的缓存手动指定到内存1地址。

就是分散加载指定到内存没成功,所以跑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分散加载指定到内存没成功,所以跑不起来。

我一般不使用 uart +dma + 空闲, 我比较喜欢 使用 uart 超时 (uart+tim 实现) 我使用了 6 个 uart 都是这个套路,而且工作稳定没出错, 接收超时设定 20ms , 这样 uart 也可以统一管理,也方面后续移植到其他任何有 uart 的 单片机上

使用 uart+dma 的话,有些芯片 的 uart + dma 是不支持 或只支持其中 几路 uart+dma 捣鼓起来也 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不使用 uart +dma + 空闲, 我比较喜欢 使用 uart 超时 (uart+tim 实现) 我使用了 6 个 uart 都 ...

有的单片机超时中断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