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模拟器6.50发布,同时配套的AppWizard V1.58发布,增加layout排版布局功能(2025-06-19)

楼主(2025-06-19):
AppWizard

emWin模拟器:

UM03001_emWin.pdf (21.59MB)
SeggerEval_WIN32_MSVC_GUI_V650.zip (74.75MB)

emWin VNC:
SEGGER_VNC_Client_Windows_250603.zip (5.25MB)
SEGGER_VNC_Client_Linux_250604.zip (6.22MB)
SEGGER_VNC_Client_macOS_230613.zip (11.80MB)

emWin6.50更新记录:

新版AppWizard增加白色主题模式

增加新的layout布局

同时Windows和Linux端的VNC升级至V6.50

网友A:
这版本升级貌似ST已经放弃了,没有授权了。页面显示用ST的优惠25%。

emWin offer for STM32 users
I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STM32 played in the history of emWin, we offer a 25% discount to customers using an STM32 in their design.
Please contact our sales to discuss your require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版本升级貌似ST已经放弃了,没有授权了。页面显示用ST的优惠25%。

emWin offer for STM32 usersIn ack ...

是的,SEGGER没有再提供单片机端软件包了,后面我也将切到使用MDK里面的emWin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SEGGER没有再提供单片机端软件包了,后面我也将切到使用MDK里面的emWin版本。

nxp官网同步跟新了这个版本,nxp应该是授权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白嫖,还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SEGGER没有再提供单片机端软件包了,后面我也将切到使用MDK里面的emWin版本。

当前提供的单片机端的包的最新版本是emWin_V646_OBJ_STM32.zip 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提供的单片机端的包的最新版本是emWin_V646_OBJ_STM32.zip 这个吧

对,当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官网同步跟新了这个版本,nxp应该是授权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白嫖,还没有试过

NXP好像没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nxp官网同步跟新了这个版本,nxp应该是授权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白嫖,还没有试过

根据以往经验NXP不限制EMWIN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