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注意华芯微特的数据手册是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二合一

楼主(2025-06-19):
SW341微控制器数据手册

看这个目录的时候我以为仅仅是个数据手册

实际上是二合一的,参考手册外设相关内容在这里:

网友A:
这芯片我已经用了2年多了,内置8MB的SDRAM,刷屏还不错。不过就是刷屏速度速度慢了一点,刷一屏(800*480)要50ms左右。
用DMA的话反而更慢,一直等传说中的SWM35X,可是一直都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我已经用了2年多了,内置8MB的SDRAM,刷屏还不错。不过就是刷屏速度速度慢了一点,刷一屏(800*480)要 ...

整体来说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我已经用了2年多了,内置8MB的SDRAM,刷屏还不错。不过就是刷屏速度速度慢了一点,刷一屏(800*480)要 ...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把主频做这么低,才150M。提供8M用来刷屏,对应主频就应该高些。他们的产品经理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