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大佬,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后定时器进不去了。

楼主(2025-06-20):
开始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后定时器进不去了,三个都进不去。复位后又可以正常运行几个小时。

网友:
考虑把定时器里面的代码都注释掉,做个打印,看看正常不,如果正常,确实是执行有问题了。

楼主:
好像不需要重新上电,只需要执行一下其他事件,就会恢复,执行那些点击事件

网友A:
感觉是移植或程序问题吧。我们用了好几个项目,都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移植或程序问题吧。我们用了好几个项目,都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的,第一次使用这个GUIX,刚开始以为没有问题,现在只要长时间运行,定时器溢出事件就进不去了哈哈哈,但是并没有硬件错误卡死这些,其他控件功能也正常,只要点击了其他控件,立马又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