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407的DAC输出实测到不了0

楼主(2025-06-21):
数组用matlab测试没问题

实际输出的效果如图所示,底部被削掉,最小电压不到0

测试单独电压输出  发现输出电压到不了0    设置DA值为0  实际输出如下图所示  有大概三十几毫伏直流输出,实际发现DA值设置0-70以内好像都是30-40mV的直流输出  DA设置为80几值再大点才有实际的变化效果

F4的参考电压用的是TL431产生2.5v基准,参考的是V5板子定时器和DMA组合输出DA的例子,查了资料 有说是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有影响  设置为DAC_OutputBuffer_Disable无差别
请教硬汉哥,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为什么没有内容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内容显示?

示波器测试下你的2.5V稳压基准,是不是峰峰值比较大。

这个输出是否到绝对0,跟你板子的电源设计关系比较大。可以一定程序上更接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