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KEIL+tracex如何使用,或者说调试技巧,如何分析异常?求推荐相关资料
afa

楼主(2025-06-23):
1、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
2、串口初始化时,使用动态方式创建自己池;从字节池中申请内存,创建队列、互斥量、线程
3、FACAN初始化时,使用动态方式创建自己池;从字节池中申请内存,创建队列、互斥量、线程
4、在STM32CUBEMX默认创建的线程中,调用串口初始化、FDCAN初始化;单独跳过敏感串口或FDCAN时,程序运行正常;但同时进行初始化时,卡在第二个初始化时的字节池创建(调换过串口初始化、FDCAN初始化的顺序);
硬汉大佬,这一块该如何去排查?或者推荐点资料(关于TheadX的调试技巧、TraceX的使用),谢谢

网友A:
1、这样测试下,分别单独开一个串口和FDCAN任务,都在自己的任务里面使用,无需创建队列信号量这些。顶多创建个中断回调和任务的信号量同步。变量数组直接用全局变量,这样看看是否还出错。
2、ThreadX的TraceX不好用

研究了一下TraceX的使用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91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样测试下,分别单独开一个串口和FDCAN任务,都在自己的任务里面使用,无需创建队列信号量这些。顶多创 ...

谢谢硬汉大佬的推荐,刚刚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