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03与w5100s网络芯片 -arm标准库

楼主(2025-06-24):
arm的spi发送采用的主频72MHZ  4分频之后还剩下18MHZ  现在发送多个字节时所用时间大大超出预期
示波器测试了SPI的时钟没有问题,确定了对方芯片可以接收这么快读速率
示波器监测发现的现象是发送一个字节之后中间间隔了时间大概为2us
大概的问题在于spi这个发送函数在等待接收缓冲区是否存在数据,72Mhz主频下运行不该这么慢。。。

求大佬帮忙解答下。

////*****SPI的配置****(***///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即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NSS信号由硬件还是软件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发送函数*****/
void spi_send_byte(uint8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网友:
你这要搞dma, 不然都是有延时的,要么搞个带FIFO的 SPI, 现在用习惯了有FIFO的外设,用STM32的是非常不爽,STM32最新的几个系列都带FIFO了

网友:
试试我这个方式,几乎满速带宽

加快SPI连续读写速度的配置方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9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