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文件系统FATFS0.15b,USB驱动库2.2.1,128G的U盘插上就死机

楼主(2025-06-25):
芯片使用STM32F407ZG,文件系统FATFS0.15b,USB驱动库2.2.1,开启了exFAT,能够识别16G的U盘(exFAT格式),读写也正常,但是128G的U盘插上就死机.
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楼主:
我使用的是标准库,128G的U盘(exFAT),分配单元大小8196字节,16K,32,插上都会死机. 16G及一下的FAT32和exFAT格式都正常读写.

楼主:
我使用的是标准库,128G的U盘(exFAT),分配大小8196,16K,32K插上都会死机. 16G及一下FAT32和exFAT都能正常读写.

网友:
上周还帮一个用户测试过USBX的128GB SD卡模拟U盘,正常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54

测试128GB SD卡模拟U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