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请教下 使用板对板链接座大佬们是如何提高抗拉扯力的 ?

楼主(2025-06-26):
请教下 使用板对板链接座大佬们是如何提高抗拉扯力的

我这边目前的做法是在焊盘上增加过孔,如下:

请教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

网友:
没明白,我直接用尼龙柱把两个板子锁起来的

网友A:
来自deepseekPCB设计师的总结清单
固定第一: 优先规划好连接器附近的螺丝孔/定位柱位置。

靠近边缘: 连接器尽量靠近PCB边缘和固定点。

焊盘强化: 加大焊盘、加泪滴、考虑“狗骨头”。

走线加粗: 引脚出线初期适当加粗。

铺铜增刚: 连接器下方及周围铺铜(网格或实心)。

多层板: 4层板起,利用内层平面增强刚性。

外壳配合: 与结构工程师沟通,设计好导向、限位和支撑。

选好器件: 选带外壳、锁扣、通孔或强化焊盘的连接器。

点胶备份: 在关键应用考虑点胶加固方案。

务必测试: 进行机械可靠性测试验证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自deepseekPCB设计师的总结清单
固定第一: 优先规划好连接器附近的螺丝孔/定位柱位置。

deepseekPCB设计师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deepseekPCB设计师的总结清单
固定第一: 优先规划好连接器附近的螺丝孔/定位柱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