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debug和IWDG

楼主(2025-06-26):
在使用keil5的debug调试一份使用了独立看门狗的代码,如果在代码中打了断点,看门狗还因会计数到0而复位吗?
要怎么在调试时,防止看门狗中断

网友A:
翻芯片的参考手册,查看看门狗章节支不支持调试模式,配置一下相关寄存器就行了。
不过keil下面开发的arm芯片一般都支持而且厂家应该也会给出相应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芯片的参考手册,查看看门狗章节支不支持调试模式,配置一下相关寄存器就行了。
不过keil下面开发的arm ...

谢谢,找到了。好像不用管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芯片的参考手册,查看看门狗章节支不支持调试模式,配置一下相关寄存器就行了。
不过keil下面开发的arm ...

我找到了,要在调试的时候debug_ctrl->wdt_pause |= 0x1<<8;有没有什么标识可以用来判断现在是正常的工作模式,还是debug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要在调试的时候debug_ctrl->wdt_pause |= 0x1

判断属于什么状态属实用的不多,因为这个属于内核。你可以看一下 m4 权威指南的第14章了解一下相关寄存器。可以自己在网上找找中文版的pdf,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手里有一本M3M4权威指南的实体书。
实际使用过程中不需要去监视当前处于什么状态,配置了调试模式下看门狗停止计数,内核会自动会处理

论坛存档的是英文版的,

Cortex-M4,M3,M0权威指南(中英文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6973&fromuid=41790

网友:
可以看下这个,MDK有对应的调试配置项,非常方便设置

H7-TOOL高速DAPLINK调试带看门狗的程序会出现打断点后,无法正常暂停,解决办法比较简单,在Option选项冻结看门狗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26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