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的MCDMA多个通道接收问题有人了解吗

楼主(2025-06-27):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zynq上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它多个通道接收高频数据时会出现数据混在一起的情况,请问有人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下面是连接图:

网友A:
试着把读取数据单独放在一个线程中,单独绑定再cpu1中试试, 每秒1800次,每次5KBye, 使用多缓存,测试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读取数据单独放在一个线程中,单独绑定再cpu1中试试, 每秒1800次,每次5KBye, 使用多缓存,测试没有 ...

我读取数据确实是在多线程里面,我是在mcdma的接收中断中将每个通道接收到的数据cpy到每个线程的一个buffer里面,cpy完成后再触发接收完成各个线程再去处理。我这边在中断中打印发现它再触发中断时数据就已经有混合的情况了。目前就启用了一个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读取数据单独放在一个线程中,单独绑定再cpu1中试试, 每秒1800次,每次5KBye, 使用多缓存,测试没有 ...

可以看看您的ps多缓存部分代码吗,我不太能理解它的bd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