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LTDC+SDRAM+DMA2D外设使用问题

楼主:
在使用LDTC+SDRAM+DMA2D外设控制800*480的液晶电容触摸屏的时候,硬件电路上存在两块W9825G6KH。因为需要使用SDRAM用来给DMA2D外设使用,原开发板例程给两块W9825G6KH都进行了初始化,内存数据长度为32Bit,使用Bank2,sdram起始地址为0xD0000000,LTDC使用的内存起始地址为0xD2000000。
我只使用一块sdram的数据线,内存数据长度改为16Bit,液晶屏却无法正常显示,只能两块sdram的数据线(32Bit)都进行初始化才可以。

经测试,将LTDC使用的内存起始地址由0xD2000000改为0xD0000000就可以使用。
一块sdram的大小为8M,地址范围是:‭0xD0000000~D0800000,两块也就是‬‭0xD0000000~D1000000。地址远小于0xD2000000,为什么还能正常运行?
以下是我用deepseek询问的结果,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情况是否属实?或者有无其他原因?这个地址回绕目前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功能,是固有功能吗?

网友A:
回复的不对,不挨边。两个16bit合并是下面这种合并形式,实际就跟接一个32bit SDRAM是一样的,不可能多出空间来。
Deepseek第2个截图那个是FMC静态配置AD7606,SRAM等场景下内部地址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的不对,不挨边。两个16bit合并是下面这种合并形式,实际就跟接一个32bit SDRAM是一样的,不可能多出空 ...

感谢硬汉哥的纠正,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在32bit的情况下,0xD2000000作为起始地址是可以运行的。第一张截图的回复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的纠正,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在32bit的情况下,0xD2000000作为起始地址是可以运行的。第 ...

这个地址能用不正常,是不是仅测试了背景层,背景层不需要RAM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能用不正常,是不是仅测试了背景层,背景层不需要RAM空间。

我看的程序是两层都有用的,,、
#define LCD_FB_START_ADDRESS       ((uint32_t)0xD2000000)
LCD_LayerInit(0, LCD_FB_START_ADDRESS,ARGB8888);
void LCD_LayerInit(uint16_t LayerIndex, uint32_t FB_Address,uint32_t PixelFormat)
{
  LTDC_LayerCfgTypeDef  layer_cfg;

  /* 层初始化 */
  layer_cfg.WindowX0 = 0;                                //窗口起始位置X坐标
  layer_cfg.WindowX1 = LCD_GetXSize();        //窗口结束位置X坐标
  layer_cfg.WindowY0 = 0;                                //窗口起始位置Y坐标
  layer_cfg.WindowY1 = LCD_GetYSize();  //窗口结束位置Y坐标
  layer_cfg.PixelFormat = PixelFormat;        //像素格式
  layer_cfg.FBStartAdress = FB_Address; //层显存首地址
  layer_cfg.Alpha = 255;                                //用于混合的透明度常量,范围(0—255)0为完全透明
  layer_cfg.Alpha0 = 0;                                        //默认透明度常量,范围(0—255)0为完全透明
  layer_cfg.Backcolor.Blue = 0;                        //层背景颜色蓝色分量
  layer_cfg.Backcolor.Green = 0;                //层背景颜色绿色分量
  layer_cfg.Backcolor.Red = 0;                        //层背景颜色红色分量
  layer_cfg.BlendingFactor1 =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层混合系数1
  layer_cfg.BlendingFactor2 = LTDC_BLENDING_FACTOR2_PAxCA;//层混合系数2
  layer_cfg.ImageWidth = LCD_GetXSize();//设置图像宽度
  layer_cfg.ImageHeight = LCD_GetYSize();//设置图像高度

  HAL_LTDC_ConfigLayer(&Ltdc_Handler, &layer_cfg, LayerIndex); //设置选中的层参数

  DrawProp[LayerIndex].BackColor = LCD_COLOR_WHITE;//设置层的字体颜色
  DrawProp[LayerIndex].pFont     = &LCD_DEFAULT_FONT;//设置层的字体类型
  DrawProp[LayerIndex].TextColor = LCD_COLOR_BLACK; //设置层的字体背景颜色

  __HAL_LTDC_RELOAD_CONFIG(&Ltdc_Handler);//重载层的配置参数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的程序是两层都有用的,,、
#define LCD_FB_START_ADDRESS       ((uint32_t)0xD2000000)
LCD_La ...

感觉你的程序有问题。不能超范围使用,这个地址范围也没有重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