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有 SLA5032 这个逻辑分析仪的驱动啊 ?

楼主:
请教下谁有 SLA5032 这个逻辑分析仪的驱动啊 ?

我目前安装了 pulseview-NIGHTLY-i686-release-installer.exe

我目前连接提示什么驱动找不到了 ?

00.
设备管理器里面出现 未知设备  ??
是不是 这个 SLA5032 本身有什么问题呀  ?? 还是需要单独安装什么驱动呀  ?

01.

02.

03.

楼主:
刚刚咨询了相关人员,貌似说这个玩意的 只支持 win7 系统, 对于现在来说是古董级别了,

看来只能放弃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咨询了相关人员,貌似说这个玩意的 只支持 win7 系统, 对于现在来说是古董级别了,

看来只能放弃 ...

可以试试搞个win7的虚拟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搞个win7的虚拟机啊

有下载地址不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载地址不 ?

https://blog.csdn.net/jietehanhan/article/details/146161835  可以参考这个弄, 或者网上搜已经弄好的

楼主:
好的,我捣鼓捣鼓看看, 感谢感谢啊

这个是在 win10 的系统上再安装 win7 虚拟机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捣鼓捣鼓看看, 感谢感谢啊

这个是在 win10 的系统上再安装 win7 虚拟机吗 ?

在你电脑系统上装win7虚拟机就行,不一定需要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电脑系统上装win7虚拟机就行,不一定需要win10

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电脑系统上装win7虚拟机就行,不一定需要win10

你好, 我目前使用的是 主系统是 win10 x64  , 安装 虚拟机 win7 后 再安装 VMware Tools 提示失败, 也不知道是网络哪里没有搞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