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h7 外部flash

楼主:
求助一下  stm32h750vbt6关于外部flash可以烧录但debug就是访问不到外部地址  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配置mpu

网友A:
你的外部FLash算法是不是仅做了下载,没有做调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外部FLash算法是不是仅做了下载,没有做调试支持

调试支持什么意思
反正擦除,写使能,内存映射都写了的,然后用的那个混合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试支持什么意思
反正擦除,写使能,内存映射都写了的,然后用的那个混合模式

调试是指的你的下载算法操作完毕要开启内存映射。

你那边如果已经开了,还是不行,说明这个算法有问题。